楼主(2022-03-11):
电子齿轮比是1600:10,螺距是1:100,驱动器的编码器解析数是160000 p/rev,手动计算可以计算出大概的数值277.777777778bit/°(不是整数),想通过PLC内部算法达到这个数据,求指教

网友A:
1度需要100000个脉冲

编码器一般是10000/rev,你确定是160000 ?

网友B:
改电子齿轮比能到整数吧,分母改成36?

网友C:
分360度不好分的,一般都是整数,还不如把编码器成角度传感器来做,不过就算是角度传感器也是有小数除不尽的。
要用程序想办法,把小数点变成整数。

网友D:
你应该说减速比是1:100,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,要求精确到0.01,求电子齿轮比怎样设定。

算了一下应该是16000:36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,让我有了新思路,改电子齿轮比,是我太钻牛角尖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