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1):
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-E740-0.4k-cht,变频器频率设定在10多hz以上电机可以正常转动,但低于10hz电机就停转了。电机轴断开也一样不转,电机是变频电机380v/0.4kw,120hz.
变频器恢复出厂也不行,参数也调过,没有效果。
不知是变频器模块坏了还是参数问题,换了块好的控制板反而没有输出了,之前报警GF,换了电容就不报警了。不知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A:
这么大的机器,估计没几个人拆过.....

网友B:
数据初始化后重新设置,用外部运行模式再试一下,如果负载问题肯定会报过流

网友C:
10赫兹以上没有问题,以下就有问题。测量变频输出电压多少?VF

网友D:
电机能转模块肯定没坏,

网友E:
10HZ以下变频器的运行灯有没有亮?

网友F:
换个变频试试,这么小的不值得折腾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今天恢复过出厂,然后参数输入一个试一次,到载波参数后低于10无输出.改其他值电机有类似旋转的声音,但转轴不转或偶尔转动,频率低于5也不转了。
估计是低频失速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大概40-60有几伏跳动,估计矢量模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也是这样想,怕参数方面出错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run亮的,有输出电压,就是不转,奇怪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就修改参数看行不行,不行就换了。这种模块没法修。

网友C:
没有其他变频器吗?替换一下试一试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变频器问题,没三菱变频器了,用国产的代用正常

网友C:
变频器是不是太老了,比如10年了,电子元件老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