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线圈电压的继电器可不可以公用一个公共端?

楼主(2022-03-12):
如图,接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和PLC输出连接,这样可以吗?我认为是没问题的,还是想问问。

网友A:
相当于开关电源的0V全部接在一起,问题不大

网友B:
没有问题的

网友C:
完全没问题!

网友D:
电源的0也要共到一起

网友E:
二个电压电源0V接一起,这样公共点没有问题的…

网友F:
为什么这样整呢?一个电压不好?如果是外部,24V继电器隔离不好?

网友G:
PLC输入只有一个公共端是正常的,输出都有几个公共端的,不同的电压分开,同电压的使用同一公共端的输出点不好吗?

楼主:
感谢解惑,估计也是可以的,就是怕万一,所以问问

网友H:
不理解你干嘛要这样,难道你买不到同样的中间继电器?不要给自己和后续的工作找麻烦,不然后期维护的会骂人的

网友I:
这样不便于后期故障维护。很不方便。

网友J:
这样的设计你是想坑死后面的维护人员吗?

网友K:
你这种接法,12V和24V的,要是开关电源,一般没问题,要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的,12V和24V全波与桥式整流必须是两个独立绕组

网友L:
这种情况也难说,我见过都是24V的继电器可是竟然还分了DA与AC两种?你们说说电压相同的DC与AC能混用吗?简直是坑爹

网友M:
如果是同一个电源是没有问题的,反之最好不要这样,会出问题的。我曾经碰到过类似故障的。

网友N:
24V和12v来自同一电源,或者两个电源都接地,可以这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