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2):
断开的话2脚输入不就是0v了吗,3脚接地,压差为零。67脚输出压差怎么会是最大2.5v的压差了呢?

网友A:
很多器件的输入脚断开后,如运放的同相输入端、电源芯片2844B的3脚,A7840的输入端等,并非为0V(有时凭想当然把它想成0V了)。

可见设想,器件内部有一个偏置电流的回路,当引脚有外部接地端时,该脚电压才为0V;当该脚悬空(外接输入电阻断路时)则产生较高电位,可以认为是产生了异常的输入电压信号。
如2844B的3脚电阻开路时,电压升至3V左右,产生过流起控动作;A7840的2、3脚外部元件断路时,产生0.3V以上的电压降,故6、7脚输出电压降达2.5V左右;运放同相端外接电阻断路时,检测同相端为为变化中电压,输出为负的最大值。

总之,输入端的电阻断掉,输入脚不见得就是0V(而且通常也不可能是0V)。

网友B:
悬浮,电平不确定,所以一般不用的引脚需要接地,保证电平确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