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2):
初学者,之前只有单片机开发经验。

请问这个PLC连接一个24V光电开关后遮挡时输入不变是怎么回事,测量接口电压是从24V跳到0.7V了

其他口接一个24V霍尔接近开关能跳到0.03V就可以正常工作。

现在很疑惑因为暂时查不到低电平门槛电压判断标准,是这个光电开关有问题还是需要PLC设置什么吗

网友A:
看一下二个器件电路图,再结合PLC输入回路图,你自己就分析出来了

网友B:
你说的是S7200PLC?这个要用PNP光电开关…

网友C:
看你的PLC是不是都支持NPN和PNP的接法

网友D:
接线正确的前提下换一个端口再试一下效果怎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