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2):
现有两台C200HE,CPU上的232口跟触摸屏连接。在每个CPU上增加一块com03通信板,利用com03上的422口,经422转232后跟电脑通信。如果每个C200HE接一个电脑的串口,通信没问题。现在希望把两个C200HE的422口并联到一起,再转为232与电脑通信。不知这种方式能否实现?若不能,怎样可以实现多个PLC与一台电脑通信?

网友A:
如果接受的话,都转485.就可以一主多plc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C200HE的485不支持hostlink协议,只能用422.按说422跟485类似,应该也可以,只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相关设置。

网友B:
二个PLC都用422,电脑也转成422
PLC站号岔开就可以了,剩下的就是电脑软件的问题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200HE的485不支持hostlink协议,只能用422.按说422跟485类似,应该也可以,只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相关设置。
422也行.你说的方案就可以.电脑用个232转422,然后两台422并.
你说的485不支持,是不支持485.你用不到双工的话(就是我说的接受单工的话),没关系的,422收发并起来就是485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几位的热心指点!我再看看资料,试一试。

楼主:
今天查了些资料,试了一下,一台电脑与多台PLC通过host link通信,走422。多台PLC的422口并联到一起,再接到USB-422转换器,直接插电脑U口。网络里面的PLC通过给不同的单元号来区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C200HE的485不支持hostlink协议,只能用422.按说422跟485类似,应该也可以,只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相关设置。
422 485都可以一主多从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485还没时间试,等过两天有空再看看。485也是host link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485还没时间试,等过两天有空再看看。485也是host link?
hostlink协议可以通过232、422、485等方式进行输出。

网友B:
cxp真不行,不是hostlink不行

网友D:
大家的回答,我学习了。

网友E:
转485.就可以一主多plc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