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3):
各位同仁,最近好多人需要松下A6伺服驱动器主板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疫情缺芯片?

网友A:
是的,再说松下伺服确实很好用客户很稀罕

网友B:
汇川的也不错啊,安装调试也方便

网友C:
松下有调试软件很方便,其他牌子接触得少不清楚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三菱 安川 西门子 SEW 哪家没有伺服调试软件?

网友E:
松下的坏得快啊,市场当然好了········
同样的环境,安川的一直没换过(我也不知道怎么换),松下的连下面的操作工都知道换要调整哪些参数了

网友F:
这个我比较有体会,A6价格肯定比贵,交货期和售后都要久,精度高和长时间运行稳定性真的比汇川好,但是国产里面汇川售后交货期真的很到位,使用久习惯还是要支持国货,这样国货才有出头之日!

网友G:
松下的还好啊,质量上也不错啊,汇川刚开始用的时候那个调试软件做的真的咋样,现在没用不知道改进没有,精度我感觉汇川也还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