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3):
手里有个灯,顶棚的灯盒就是普通的86盒,但是吊灯的支架比86盒短小,这个灯有什么好的办法装上去吗?

网友A:
切一块卡轨放里面 然后螺钉固定你这个座子

网友B:
自己按照下面的示意图找块2~3mm的金属板,裁成比86线盒大,而且能够在不影响牢固固定金属板,又不伤害到86线盒,又能顺利塞进天花板内固定的尺寸,然后按照吊灯固定螺栓的位置尺寸开孔。

固定金属板的孔位尽量离线盒边远一点,以防影响到86线盒的安全。如害怕吊灯不稳,金属板的固定可多打几棵固定螺丝。

以上仅供参考,具体以你的实际安装空间决定。

网友C:
看你的灯的安装之家这么小,估计也是很轻的,直接找个86的铁面板,然后用墙板钉把安装座固定上去(铁面板中间有孔可以出线),以前在娱乐公司时候,不论舞台灯光还是装修背景灯光,各种方法都有用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按照下面的示意图找块2~3mm的金属板,裁成比86线盒大,而且能够在不影响牢固固定金属板,又不伤害到86线盒,又能顺利塞进天花板内固定的尺寸,然后按照吊灯固定螺栓的位置尺寸开孔。

固定金属板的孔位尽量离线盒边远一点,以防影响到86线盒的安全。如害怕吊灯不稳,金属板的固定可多打几棵固定螺丝。

以上仅供参考,具体以你的实际安装空间决定。

感谢老兔子大哥指点,佩服

网友D:
装修时为什么不用金属盒?
买灯时不关注安装
找个铁条替代也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装修时为什么不用金属盒?
买灯时不关注安装
找个铁条替代也可以

看他的固定螺丝起码6mm以上(估计是8mm的),说明吊灯的重量不小,所以要考虑承重的问题。因此,那些提议直接利用86线盒上的自带固定螺丝(4mm的)恐怕不保险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图示的螺钉5/6mm,到不了8mm
使用金属盒没问题,关键是金属盒安装是否牢固

偏心用2涨钉装也可以呀

网友E:
我家吊灯是自己装的,倒也没得毛病的,只是老是烧灯泡,不知道为啥,老公说我买的LED灯管质量太差的原因,我觉得很奇怪的是,每次只烧同样的两个灯头。

网友F:
其实家用的产品很多产品都不太过硬,比工业用的差好几个档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装修时为什么不用金属盒?
买灯时不关注安装
找个铁条替代也可以
这块确实疏忽了,因为这是特价灯  着急抢 没细看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