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4):
客户的PLC在控制柜中已经安装好,不方便拆出来读取SN,怎么通过编程的方式去读取Somachine 平台下PLC的SN?

网友A:
可以通过控制器只读系统变量%MW60002(PLC_R.i_dwSerialNumber)来读取PLC的SN。

网友B:
。。。。。不耻下问 : PLC的SN是什么意思 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。。。。。不耻下问 : PLC的SN是什么意思 ?

SN=SerialNumber=序列号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多谢赐教。

    我们都是 :订货号,别的啥都不问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
    多谢赐教。

    我们都是 :订货号,别的啥都不问。
所以SN=订货号?
蒙圈中

网友E:
订货号是产品类别,序列号是每个产品唯一的

网友F:
回复 网友D:
订货号是订货号  比如 TM241CEC24T 这属于订货号
SN 属于个人身份证   有唯一性  比如SN20220315ZX 啥的....里面可能包含了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等等信息..
就跟你笔记本型号可能是T430  但实际后面贴纸上还有一个唯一的ID

网友F:
回复 网友B:
售后可能会需要这个...看看这个货过没过保质期  是不是自己公司出的
一般就cpu  hmi 变频器 伺服这些大件出库的时候记一下

网友G:
SN也能读,这是315查真假的节奏啊

网友H:
有些品牌及型号是可以读取的;基恩士的KV-7000以上的主机及模块都可以用软件读出序列号,之前的老款的不支持;

网友I:
SN,西门子里面的ID...

网友J:
这是要读出来参加啥活动吗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这是要读出来参加啥活动吗
SN一般用来防伪的,也可以区分销售区域,看是不是被炒货了。一般做返修售后确认身份用的,避免被高仿货坑自己,帮高仿货掏钱做正规的售后服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