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4):
三菱FX-3U可以在用485和其他设备进行modbus通讯的同时,还能支持和另外的设备进行以太网通讯吗?

网友A:
modbus通讯

加个FX3U-485ADP-MB模块

另外的设备进行以太网通讯

找论坛的 大连德嘉工控WB ,他有这种自带编程串口转换以太网的模块

网友B:
支持的,通过plc软件新增多个通讯接口,也可用三菱自己的协议进行通信
https://github.com/neugates/neuron

网友C:
就是要增加扩展模块 也可以用第三方的 转以太网 同时还留有422  485要另配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