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PLc电柜被河水淹没了 还有用吗。。。

楼主(2022-03-14):
是水把整个电柜淹没了

网友A:
通电淹的?还是断电淹的?通电淹的报废,断电淹的需要处理再用,不是直接再用。

网友B:
plc程序还在的话 基本烘干一段时间就可以通电使用了只是水淹的会影响寿命

网友C:
还是换新好
除非客户容忍

网友D:
不管客户还是自用,都建议更换,不定时故障,成本更贵。这个不是电机,拆开烘干处理,绝缘合格就可以。接触器什么的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的。参考我以前的发帖。存放不良也锈了。

网友E:
个人觉得还是换新的好,指不定什么时候故障就出来了

网友F:
如果是通电时淹没的,不用说报废。断电时淹没的,最大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可以用,甚至不能使用。

网友G:
我单位上次洪水后把元件PLC,驱动器,变频器等等拆下来酒精清洗晒干,能用…接触器等就容易接触头不好…

网友H:
原则上不要用了,跟泡水车一回事。

网友I:
把PLC的IO端口排拆下来,先酒精泡澡,再通电测试,其他的继电器线路,检查难度不算大,分成几个部分,先做绝缘测试,不行的换新配件。有钱的话,新做一个省的后期麻烦

网友J:
有程序就换新的吧;

网友K:
换新比较保险,否则后期容易出问题

网友L:
去年见到一个客户的设备,一排的台达伺服器全部淹水,水退后,太阳晒了几天,然后一切正常!号称台达潜水艇!

网友M:
冲洗一下,晾干了,能用就行了,我们这里的电柜,泡在水里跑了一个星期,水退了继续跑!就是水温有点高

网友N:
建议换新的!

网友O:
怎么可能是通电淹的,端子一浸水就短路了,空开就跳了,哪来的通电淹?我见过的都是空开跳了,柜子水里泡一晚上,第二天拿出来吹干上电就能用。
水淹过的一般修复比较麻烦,不是不能用,是需要拆开所有器件清理一遍,尤其是PLC电路板,需要用酒精擦拭清理,如果不清理的话设备寿命和稳定性就大幅降低了,隔三差五出硬件故障。
大部分客户还是希望修好不换的,而我们的一贯做法就是把PLC拿出来洗一遍,其他设备就不管了,任由他们腐蚀生锈去,也能用几年的,差不多能撑到报废。

网友P:
可以考虑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