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Itech PWS5610T触摸屏与FX3U通讯问题

楼主(2022-03-14):
数值设置元件,设置后PLC接受到数值,但是翻页后再回看,触摸屏就不显示数值元件了,但是PLC内数值正常。

网友A(2022-04-20):
plc能正常执行设定时间,应该与通讯无关。另外如果通讯断了com1的灯会灭,屏也会每隔10秒左右报通讯故障。可以把屏后面的拨码,6是off,其他全ON,上电进设置里面,set,cleanra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