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4):
一台JSDEP1.5KW驱动器,上电后电源指示灯间隙闪亮,面板无显示,仔细能听到非常轻的的嗒嗒声,在线测变压器周边二极管没了现异常,变压器其中有一路输出,二极管是两只封装在一起的三脚二极管,后面接两个电容中间串一只电感的电路,在线测电解电容正负极短路,元器件拆下单独测是OK的,手头没有电路图,又一知半解,没法深入。
哪位大师有相关电路图的,提供一份,万份感谢!

网友A(2022-09-07):
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,因该是很好解决的

网友B:
都短路了还不好查?

网友C:
热成像一扫一个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