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谢谢

楼主(2022-03-14):
求关于 EM 区域块和如何作为 PLC 文件存储器使用
SYSMAC CS/CJ 系列可变程序控制器操作手册 (W393)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关于 EM 区域块和如何作为 PLC 文件存储器使用
SYSMAC CS/CJ 系列可变程序控制器操作手册 (W393),谢谢

右击你的PLC型号,选择内存分配---EM内存设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