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5):
铜芯直径1厘米,小拇指那么粗,用300A铜线鼻子,用什么工具省力?

网友A:
1.充电液压钳 2000元左右

2.手动液压钳  300元左右

3.铁锤   3个馒头左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充电液压钳 2000元左右

2.手动液压钳  300元左右

3.铁锤   3个馒头左右
这个就比较实在了,但是讲压线结果比较好,当然是一分钱i一分货

网友C:
量不多买个手动液压钳就行…

网友D:
液压压线钳,不过一般压完后要罐锡

网友E:
液压压线钳

网友F:
70平方正常是标配70铜线耳,正常操作是用液压压线钳,也可以用机械压线钳(有电动,也有纯机械手动),不要想这用铁锤砸,那样表面看是压紧,实际上是没压紧的,有隐患。

网友G:
馒头三个,笑死我了!!!

网友H:
300A的应是开口的铜鼻子,多芯软铜线才用这种。我们一般先用铁锤敲敲,再用液压钳压牢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300A的应是开口的铜鼻子,多芯软铜线才用这种。我们一般先用铁锤敲敲,再用液压钳压牢。
我也是这样

网友J:
开口线鼻子不管用什么压接,最好用锡锅过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