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5):
最近有位客户需要对2个不同网段中的数据进行交换,而且网络需要隔离
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使用到西门子的PN/PN耦合器
但是呢该款产品价格在6000-7000块钱左右,成本预算严重超支。
那么有没有价格实惠些的国产产品来实现替代呢?
答案是:有的。
大连德嘉有一款S7-PN/ModbusTCP隔离器
它的一侧是不需要编程的,只需要提供DB块的块号就可以了。另一侧网络只要调用ModbusTCP通讯块就可以迅速实现2个不同网络之间的PLC通讯
这对于S7-1200、S7-1500、S7-200 Smart是非常方便的(唯一例外的是S7-300,S7-300的modbusTCP库是需要收费的,当然您也可以自己编程,工作量较大。)
该款产品不仅可以用于西门子不同型号PLC之间通讯,还可以用于西门子与其他厂家PLC的通讯,而且还可以同时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物理隔离。
该价格只有西门子 PN/PN 耦合器的1/5,经济实惠,而且应用领域更广。

楼主:
S7-PN/ModbusTCP实例演示:

1、首先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1的网口(或经过交换机与LAN1连接),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(或忘记了),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(192.168.1.222)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,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,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。

2、转换器的IP地址(PLC侧)要与西门子PLC的IP地址处于同一段址中,如:192.168.1.10,这里使用的是CPU315-2 PN/DP,其IP地址为192.168.1.30。

3、再次回到主菜单,用鼠标点击“PLC类型/块号及IP”,就进入了DB块设置页面,填入实际S7-300PLC的IP地址:192.168.1.30,DB块号填入00011,代表DB11

4、如果想查看本产品的通讯状态,请回到主菜单,用鼠标点击“通讯检测故障诊断”

5、连接Modbus TCP侧设置,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3的网口(或经过交换机与LAN3连接),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(或忘记了),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(192.168.1.222)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,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,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。

6、转换器的IP地址(ModbusTCP侧)设置,如:192.168.1.20(当然可以使用其他网段)

7、使用Modbus Poll调试软件测试如下,连接时,IP填:192.168.1.20,端口号:502,选择03功能码(4xxxx),Modbus寄存器地址从0开始读10个,可见通讯成功。

网友A:
在现在西门子价格居高不下,你这个东西还真是有可取之处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对的,在芯片严重紧缺的情况下,西门子价格不断上涨,所以国产兼容模块在质量上稳定,使用可靠的情况下,受到很多广大使用者的青睐。

该款产品分处于两个独立的网络中,而该S7-PN/ModbusTCP转换器跨接这两个网络,是中间的网关,它具有隔离PLC与其它网络的功能,使PLC的网络与ModbusTCP侧的网络可运行在不同网段中,实现两个网络的彻底隔离,彼此独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