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G120变频器falut 5故障

楼主(2022-03-15):
西门子G120变频器falut 5故障,请教一下。
。第一次遇到。谢谢

网友A:
F30003 功率单元:直流母线欠压
信息类别: 电源模块故障 (13)
反应: OFF2
应答: 立即
原因: 功率单元检测出了直流母线中的欠压。
- 主电源掉电。
- 输入电压低于允许值。
- 电源相位中断。
注释:
直流母线中欠压的监控阈值为下列值中最小的:
- 计算参见 p0210。
处理: - 检查输入电压。
- 检查电源相位。
参见: p0210 ( 设备输入电压 )

网友B:
FAULTS OF30003,报警代码F30003

网友C:
检查下功率模块的电压!是不是功率模块的供电380V没有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