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6):
如果是开满50hz 电流是多少?进线多少平方够用? 是1500w的变频器

网友A:
下图是英威腾手册上面的,如果进线不长,2.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最大输入1500 w 算上峰值功率 最大10a电流 2.5平方足够了

网友C:
装4平方的错不了

网友D:
确实2.5够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