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6):
大型起重设备,plc和变频器控制。比如主令不在零位的时候 按合闸按钮是没用的 合不上闸。这是一种什么保护?另外在变频器正常输出的时候 如果我不按紧停按钮 反而按分闸按钮会立刻分闸吗?

网友A:
在零位不能合闸,是提升起重类设备的零位联锁保护,属于安全回路部分,防止操作手柄在不确定位置启动设备。
第二个按分闸按钮,得看具体线路是咋样设计的,如果在设备运行中,分闸回路没被绕开,按分闸按钮肯定能断开,不过建议你不要这样做,起重设备必须按照规范操作和维护,如果想改一些功能,需要上报并论证安全性和可靠性,提升设备,安全事故是非常可怕的。

网友B:
主令开关零位连锁保护

网友C:
有的是分闸按钮与急停按钮合一的,控制电源接触器。有的分闸按钮与急停按钮分开,前者控制电源接触器,后者控制电源断路器。任何时候按分闸按钮,电源接触器都应释放,除非触头粘住了。

网友D:
起重、电梯、石油化工的电气防爆好像都是持证准入制度的,不是随便一张低压电工操作证就能打天下的哦,被应急管理部抓到,轻则罚款,重则贴封条停产整顿失业坐牢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