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6):
号称大理石桥切机,它有两个变频器,一个管左右行走,一个管前后行走,它们都受PLC控制,基本上是三根控制线,功能分别是前进、后退、速度,请问设置速度是怎么设置的?

网友A:
正反转+公共线就3根了,如果有速度切换的应当还有一根多段速的;

网友B:
三根线应该是公共端、正转、反转。

至于速度,仔细看看,应该还有其他线的,有些变频器的通讯端是网线插头插在旁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没有说公共端,带公共端是4条线。有正转、反转、速度控制,速度可能是高速控制,也就是正转时有常速和高速两种状态,反转时也有常速和高速两种状态,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与正转、反转怎样配合设置的,是段速还是其他?

网友C:
速度应该是固定的 高速低速还是多段速看变频器设置及接线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说公共端,带公共端是4条线。有正转、反转、速度控制,速度可能是高速控制,也就是正转时有常速和高速两种状态,反转时也有常速和高速两种状态,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与正转、反转怎样配合设置的,是段速还是其他?

具体看变频器的型号与相关设置,有些是有低中高速端子的,没有的可以用多段速。

最好能上传接线图,告知变频器的具体型号

网友A:
一般是多段速功能,可以前进、后退时一个快速一个慢速;

网友D:
切板行进速度那个,有个旋钮可以根据板材的厚度设置不同的速度,另外一个驱动整个大梁走的那个由于要计算走的距离,一般不用设置太快,如果速度是通过通讯设置的话,你就不用设置,只要默认加减速的时间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