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新伺服

楼主(2022-03-16):
最近用了一批翻新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,大家怎么看待这些产品

网友A:
驱动和电机配套就没问题,实际上,现在所谓的翻新伺服电机和驱动,基本就是拆机件,除污上油漆吧,真的把电机拆了换轴承,少

楼主:
看来你很了解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