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动缸

楼主(2022-03-16):
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伺服电动缸的恒力输出??要用什么模式控制?

网友A:
恒力,应该是转矩模式吧

网友B:
电缸好像这个用法没见过,但是电液伺服缸就有

网友C:
伺服的扭矩模式

网友D:
IAI电缸还是Festo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国产电缸,差不多吧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IAI日本的 Festo德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