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7):
最近在做一个项目,所用的是XD3的PLC,控2个松下伺服电机,达成需求是,按下开始按钮,垂直电机下降到指定位置后,水平电机开始运转,达到稳定转速后,打开焊机进行焊接,运转一周后,开始熄弧,完全熄弧后结束,电机回归原点。
现在出现的问题是:
垂直电机在进行运作时,用DDRVA指令控制,下降和上升开始前回有一小段上下波动的现象发生,这个现象还不经常发生,是偶尔的现象,由于水平电机装载的是焊枪,这个波动回造成碰撞
同时反馈伺服驱动偶尔会发生Err16.0的报警
注:两个现象都是偶然发生

网友A:
调整一下伺服钢性、加减速时间试试看。

网友B:
刚性问题,有可能刹车的线没接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由于现象是不稳定出现的,我是需要调高还是调低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同问:由于现象是不稳定出现的,我是需要调高还是调低呢?

楼主:
现象就是,启动前上下波动一下,先下再上,大概1至2个来回

网友A:
上下的机构有没有配重的,就像以前电梯一样的。上行负载重,下行负载轻。

网友C:
是不是有抱闸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用自适应模式,然后用点动走,让伺服驱动器自学习

网友D:
焊机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对伺服运行有很大影响,建议单独对伺服供电 并增加滤波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机构很轻,只负载了一个枪体的重量和装载的重量,负载本身肯定是够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自己本身考虑到过这点,一开始写的是到位后刹车锁紧,松开刹车后也会发生,后来改变成全程刹车不紧,结束再紧刹车,还是偶尔发生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焊机的电路和PLC控制电路是分开的,焊机和控制电路有联系的只有,启动条件接在PLC输出口的对应的继电器的常开触电上,都处于绝缘状态,金属接触的地方也做了绝缘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我稍后去试试

网友C:
你试试先使能再松闸,先抱闸再去使能
或全程不失使能

网友E:
焊枪不算重,不至于造成跳闸,是不是线路存在有虚接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