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7):
  这件事已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当时公司新买来的库卡机器人,安装调试完成后,运行一直都很正常,大约过来一年多吧,突然出现一个问题,就是机器人在工作中,夹具偶尔会出现释放动作,抓不住产品,现象只是突发性的,很难把握故障的频率。最初认为是程序出现了问题,相关机器人的工作人员对机器人的程序进行了优化,结果现象依然。接着怀疑是PLC程序问题,便对PL(西门子300)C程序也进行了优化,问题需说有所好转,但是时隔3天左右,问题又出现了。这个现象故障到底出现在哪里?所有的负责电气的工程师都有点懵了,问题到底在哪里?想了很多种解决办法,如:控制电线;通讯线;感应开关;控制器;气缸等都更换了,都没有解决。最后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有问题,用万能表检测没有问题,输出电压24V也稳定。为了安全起见,决定更换开关电源,更换后结果还是这样,这下全部都蒙了。问题到底在哪里?都头疼了。最后因为是偶发现象,生产忙暂停不管,待检修时间时再来处理,毕竟离每年放高温假的时间快到了,所以决定放弃。结果在恢复弄乱的控制电线时,发现一个问题,模具的夹具气缸电磁阀控制电源线,接在两个不同的开关电源上,一条线的正电源接在1#开关电源,负电源接在2#开关电源。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大家注意,问题的根源所在可能就在此了。马上把电源线只接在2#开关电源上,这是夹具的专用24V电源。这样处理后,故障现象再未出现。
   对这次故障的出现真的浪费了不少时间,事后,大家一起分析认为,虽说2个开关电源都是24V,但是它们不属于同一模块,当夹具电磁阀如果在使用中过快时(夹具上的电磁阀有十多个),就会导致电源的电压不足,从而引起故障。这是一个警示,接线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呀!

网友A:
更换开关电源后造成的还是原来就是这么接线用的?使用电源务必要一个来源,有时是同一个变压器。

网友B:
一条线的正电源接在1#开关电源,负电源接在2#开关电源。请教下负极没连在一起。如何形成回路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条线的正电源接在1#开关电源,负电源接在2#开关电源。请教下负极没连在一起。如何形成回路?
应该是两个电源0V都接地了,形成回路。

网友D:
这些都是经验教训。

网友E:
二个开关电源0V肯定短接的,否则你故障前不可能正常工作,这样的故障有可能0V短接线出现不可靠后引起的…

网友F:
按理说两个开关电源负极应该接在一起,有的开关电源电压是可以调整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要是2个电源使用在不同功能上。确实这个问题要注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电源的零伏是在端子排连接的,主要是1#电源功率相对于说要小一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你说的很对,这个电源的零伏是在端子排连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就是的,这个工作经验同样很重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确实是的。这个电源的零伏是在端子排连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也是的,但是问题就出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