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7):
第1响,不知什么时候,越两级空开跳闸的(反渗透水处理设备,车间电柜断路器进设备电柜,
设备电柜进线一个总的漏电断路器,然后接一个小断路器进变频器)

第2响,第一响后设备没电操作工发现是断路器跳了,不管那么多合闸,
接着就听一声响,然后打开电柜发现变频器冒烟,然后叫电工来。

第3响,电工来了后说看到电线上有水珠,把电线弄干后再次合闸,
说突然一声巨响,然后打电话给我。

3次都是车间配电柜断路器跳闸,说明一下应该不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,分析是车间湿度太大,里面受潮了。

网友A:
哎,这个造型,这个结构。有那么点丑嘛!

网友B:
题目中楼主没有讲到变频器的供电小空开有没有跳,如果那空开有跳,也有可能的变频器的那组线路问题

网友C:
这样搞下变频器电源板基本报废,可以换新了。以前在广东就做过反渗透机器,变频器控制高压水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题目中楼主没有讲到变频器的供电小空开有没有跳,如果那空开有跳,也有可能的变频器的那组线路问题
越两级,就是电箱里面两个都没有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搞下变频器电源板基本报废,可以换新了。以前在广东就做过反渗透机器,变频器控制高压水泵
这个就是控制高压水泵的,把水压入反渗透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