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B变频器A5001

楼主(2022-03-17):
维修一直攒下不少ACS510/550的主控板,都是开机显示A5001不能复位,然后就是东拼西凑剩下来了,有什么方式能把他修好呢?

网友A:
对于CPU板,没有电路图,顽固地想修,只能碰运气了:
1、先换电解电容;
2、还不好?再换稳压芯片;
3、还不好?再换光耦;
4、还不好?再换运放;
5、还不好?。。。扔了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想扔啊

网友B:
这机器肯定是严重炸鸡了,一般情况下510的炸鸡好多都会出现5001传动故障的报警,换板吧

网友C:
量一下主芯片可能短路

网友D(2023-01-20):
软件最容易出现问题!

网友E:
先把风扇拔掉试下。然后才是主板的问题。
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:
http://blog.gkong.com/blog.asp?name=xq%30%39%31%38%31

网友F(2023-12-17):
感谢咸老师,拔掉风扇A5001故障消失,恢复正常,再次插上风扇故障再出现,用dc24v电源测试风扇,风扇电流大不转,更换新风扇,故障修复。机型:ACS510 75A

网友G:
回复 网友E:
咸工,变频器维修进口图集什么时候上市!

网友E:
回复 网友G:
校改已全部结束,付印,入库,发货,还有一个多月吧
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:
http://blog.gkong.com/blog.asp?name=xq%30%39%31%38%31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期待咸老师的巨作

网友G:
回复 网友E:
好期待咸老师的新春大礼包!!

网友H:
工控论坛里有没有关于PLC维修的资料?尤其是西家的

网友I(2024-02-16):
回复 网友E:
上市购买

网友J(2025-04-06):
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