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8):
fx-2n 2ad  摸拟量模块,在程序运行时,如果压力为0 ,传感器(4-20mA)电流为4mA,请问此时对应的数字值是多少?是0  还是400?

网友A:
看一看编程手册,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置的,可以设置最低值,最高值,分辨率等等

楼主:
现场怎么是采集到400啊。D0就是传感器值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这个可以在模块上调整偏置,也可以自己做零位,如果确定压力是0的话,可以在程序里减去这个40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