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8):
后缀名为GXW的文件是用什么PLC编程软件打开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后缀名为GXW的文件是用什么PLC编程软件打开的?

使用三菱GX Works2软件开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不需要使用打开其他格式工程选项,GXW文件就是GX Works2的标准格式文件。

网友C:
后缀名为GXW的文件是用什么PLC编程软件打开的?
用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打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