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9):
这两种plc在模拟量编程方面,有多大相似性?哪个更难。哪个更易?最大不同是什么,尙请高手赐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两种plc在模拟量编程方面,有多大相似性?哪个更难。哪个更易?最大不同是什么,尙请高手赐教。

1、个人认为约70%的相似性。
2、因为存在较大的相似性,因此难度几乎相同。
3、最大的不同基于以下几点:
 A、价格不同
 B、稳定性不同,台达输在稳定性,就算内部零件全部采用日系,稳定性仍然差一点。
 C、小型机的模拟量编程方面,台达除了提供和三菱一样编程来使用提供之外,也提供了通过软件中设定来提供,另外,台达对于参数地址提供了通讯直接访问的功能。

总之,台达除了稳定性外其他都可以胜出三菱。

网友B:
估计都差不多,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分辩率的问题;我现在很多模拟量程序都懒得编写和换算,直接用触摸屏的缩放显示功能。。

楼主:
编程方面,个人感觉台达更容易一些。

网友C:
都简单,没什么难度;

网友D:
两者比较,个人喜欢用三菱,毕竟从事的行业里面,大家都用三菱多,台达相对比较少,台达给你搞个死机的基本是要换新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是否遇到过台达死机的案例?

网友F:
看你用三菱哪个系列的,台达全是用from to直接读写模块,三菱3U的带FX2N-2DA那个就费点劲,程序量多一些,自己写转换,而且加上模拟量后程序扫描时间可能翻好几倍的,我3ms的程序加了2DA到了19ms,但是你要用5U的模拟量模块那就方便了,直接操作特殊寄存器,比台达的又方便了,台达只有内置模拟的才能直接操作特殊寄存器

网友G:
请教一下楼上的各位高手,你们一般用的模拟量是用在什么地方?就目前而言,DA模拟量只用过模拟量输出0-10V或者0-5V,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,就没有在其它的场合用过。AD模拟量只用过检测电流和热电耦测温,其它的也没有玩过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D:
遇到啊,一台16个点的,打包机,用的好好的,死机了,检查了全部的IO上的元件都没问题,与它连接的文本显示不能通讯,拆PLC下来也不能读写,让设备厂发一个过来,换上去设备正常运行

网友D:
回复 网友G:
DA模块的就是为了生产线上的电机同步运行用,比如凹版印刷,会根据不同的配置挂几个模块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看你用三菱哪个系列的,台达全是用from to直接读写模块,三菱3U的带FX2N-2DA那个就费点劲,程序量多一些,自己写转换,而且加上模拟量后程序扫描时间可能翻好几倍的,我3ms的程序加了2DA到了19ms,但是你要用5U的模拟量模块那就方便了,直接操作特殊寄存器,比台达的又方便了,台达只有内置模拟的才能直接操作特殊寄存器

3U的带FX2N-2DA或者2AD有专用指令的

网友F:
回复 网友H:
看手册WR3A确实是写模拟量模块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专门的模拟量控制手册上从来不介绍这个指令,3U的模拟量控制篇也是FROM TO指令来写的

网友H:
回复 网友F:
这两条指令只分别对应FX2N-2AD和FX2N-2DA。

3U的模拟量模块里面没有介绍FX2N-2AD和FX2N-2DA。

而介绍了FX2N-2AD和FX2N-2DA的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编写时FX3U还没出现。

估计是因为这两个模块之前编写程序太麻烦,所以到了3U时就特别弄了2指令来简化。

3U的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,而你用3U都没有仔细去看手册,所以就不要去怪其他了。

最后你遇到我也不错了

网友F:
回复 网友H:
平时用三菱也不多,就13年14年用过一些3U的plc,后来能用5U的都用5U了,不怎么关心3U的东西了,受教了

楼主:
FX 2N-2AD  我单位用在压力信号采集控制。由点及面,可以深入了解学习三菱模拟量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