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9):
目前只能控制A继电器,想A接通时,B继电器信号就取反一次,即第1,3,5...次A通时B就接通,2,4,6...次通时B就断开

网友A:
你去搜单按键启停

有这成本直接上个电子的,省事省时还省钱

网友B:
选用脉冲继电器即可,相当于三菱的ALT.

网友C:
就是脉冲继电器啊,收卷机换轴,如果你不想PLC介入运行就可以用这个,不过网上卖这个的不多,只有一家有货,进口的已经没有了

网友D:
就是2分频?一般就是D触发器.

楼主:
谢谢大神,找了下脉冲继电器,这个可以满足。电子电路基础太差,其他就没找了

网友E:
核心部分只需要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核心部分只需要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。
又发现一个开发高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