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9):
三菱JE伺服脉冲控制,程序逻辑已经验证没问题,现在是设备运行十分钟左右位置就不准了超程了,监控三菱电机指令脉冲积累出现上漂,后来加了滤波器后好了一点,又将0V接地后单台伺服运行正常,以为ok了,后来两个伺服同时运行时右出现了干扰。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干扰了。(设备中有5台小型变频器)

网友A:
 将波特率设为200K(PA13: 0311)

网友B:
怀疑你的机台的地不是真的接地

网友C:
一个2轴定位模块两个同时运行监控就会有脉冲差
但是用了两个定位模块一个控一个伺服就没事了!
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!
定位模块欧姆龙nc213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脉冲更改过了也不管用以前用过管用现在不管用了

网友D:
建议你5个小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试一下…

网友C:
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单个伺服动没事儿两个一起动就有问题

网友A:
如果PLC是旧的,那估计是脉冲发不完整,前段时间刚刚处理这个问题,和你一样也是三菱的伺服,也是有两台同时发脉冲!接地和不接地都不行!加了滤波器,加了磁环,换了驱动器,换了伺服电机线都不行,后来实在没办法了,换了个新的PLC就没有问题了!怀疑是开关电源0V接地后,有其他设备也接地而干扰PLC发脉冲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接0V解决的单个伺服定位偏差问题,但是双脉冲同时就不行。然后加了两个模块解决的问题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加了两个什么样的模块,我这边是5U加一个高速模块控制七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