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19):
台达plc与电脑通信不上,有什么办法吗?编程电缆是USB-rs232,com口没问题(别的plc都能正常通信),站号1和0都试了,都不行,运行灯亮,错误灯不亮,用485口能从pc端下载程序到plc吗?

网友A:
PLC的型号,你的数据线型号
确定设置是正确?

网友B:
估计是RS232编程口烧了;

楼主:
拆机发现,是圆口3跟7焊接在一起了
3-7连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
但把那根线焊下来,依然通信不上

网友C:
顺着通讯口电路检查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DVP40ES00R2,数据线正常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485能传程序吗?

楼主:
今天用485试了一下,下载程序正常

楼主:
3和7连在一起起什么作用啊?

网友D:
那就是线不对了啊

网友E(2023-08-16):
把运行模式拨到stop,断电重启,就可以通讯上,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,不能在线监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