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次8200系列变频器

楼主(2022-03-20):
各位老师:你们好!
有一台伦次8200系列-22KW变频器,启动时在25HZ左右电机抖动几下,达到设定频率时运转正常。
这是变频器有故障还是设定参数的问题?

网友A:
看电流变化啊!怕是机械共振吧!

网友B:
试一下自学习,不过8200手册很难找啊

楼主:
找到说明书试一下,谢谢各位的回复。

网友C:
驱动可能有问题,十几年前遇到过

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网上不是有有8200 8210的手册吗?

网友E:
恢复出厂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