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计数指令如何写

楼主(2022-03-20):
  公司领导要求把4条流水线的产品进行精准汇总计数,然后把每班的总数量显示在触摸屏上。PLC是三菱FX3U,因以前没有写过,请教各位高人,如何写?用哪条指令最方便使用?谢谢!

网友A:
你这普通计数,用不着高速计数,用普通寄存器累加就行,dinc指令,每条线累加一个寄存器,再把四条线的寄存器做个加法,自己搞个简单的FB就可以了

网友B:
把PLC的时间读出,然后再屏上搞几个数据数入框,输你们的班次时间,用你们班次时间和PLC内部时间做比较选择计数范围,4条线用各用DINCP记到4个数据寄存器,然后简单的4个数据相加就行了,大概就这样子,详细写法还要用到变址,移位,复位之类的,当天的产量还得存到历史记录不可能直接清0又记,存到一定时间自动删手动删,手动改数据,权限,数据上传之类的都得考虑

网友C:
4条流水线用一个PLC,还是一个屏能兼顾4条线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没有2个2个的加吗?有没有多个计数连加的指令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有没有把这4个数放到一个加指令里,然后一下出来?如果有,请问是哪个指令?怎么写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4条线 4个PLC,只用了1个触摸屏,以前人做的,就是计数不准确才要求改的。我查看4条线都是独立的,4个PLC也没有通讯,不知道触摸屏上的数值是怎么显示出来的,只有4000左右就不再计数了。

网友D:
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来记的,也就是感应开关来一个信号就计一个数,每条线都有一个这个的感应开关,然后都接到一个PLC上面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,有两种接法,一种是一个开关接一个输入点,还有一种就是这些信号并在一起接在一个点。

你现在的搞清楚是靠怎样计数的,为什么计到4000多就不再计数了,你可以去把显示计数的触摸屏连接的那台PLC程序读出来看看。

如果这些你没搞清楚那就什么都搞不成,更别说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做通讯了。

网友C:
看你另贴又变成6条线…
建议你踏踏实实先了解设备工艺过程,以及程序控制思路…
数据不对可能你只是看的屏显(合计?),PLC里每条线是否正确,恐怕不清楚吧。
屏里咋会有几条线的合计?弄清整个电路可能就明白了。
做几个PLC控制线的产品数量统计不一定要将PLC通讯起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现在我都不敢动设备PLC,因我PLC上全是灰尘,最厚的有3公分,很难解决,头都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不好意思是6条线,这贴数据有笔误。在程序运行上计数还是正常的,每十个产品1组运行,都没有问题,就是读到触摸屏上就有问题了。我看PLC计数动作,接触摸屏的PLC根本就没有接进去,不知道如何计数的。因PLC太脏我不敢动。怕引起停线风险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三菱的3U可以自己做函数FB啊,里面做个A+B+C+ D的加法,输出一个结果,这样你每次都在输入引脚上累加就行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是6条线,这贴数据有笔误。在程序运行上计数还是正常的,每十个产品1组运行,都没有问题,就是读到触摸屏上就有问题了。我看PLC计数动作,接触摸屏的PLC根本就没有接进去,不知道如何计数的。因PLC太脏我不敢动。怕引起停线风险。
这条线能正常使用?

在程序运行上计数还是正常的,你动都不敢动,如何确定它计数正常?

网友A:
脏成这样都不打扫也是没谁了

网友E:
我在想你这plc上面灰都成堆了,PLC没坏掉吗,而且你们是不做检修清理的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指令编写很好,简洁明了适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是呀,我也惊讶的。我问生产和设备的人员,都说不管。我也是晕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现场设备,真是无语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现场设备,真是无语了。

如果是这样,干嘛还不赶快走人?

网友G:
怀疑你的设备是木制家具厂的,这类的工厂一般不设置专业的电工或保全工,设备基本上动不了才会找人修的,你单独买个一体机来做计数统计算了,那样省事省心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是6条线,这贴数据有笔误。在程序运行上计数还是正常的,每十个产品1组运行,都没有问题,就是读到触摸屏上就有问题了。我看PLC计数动作,接触摸屏的PLC根本就没有接进去,不知道如何计数的。因PLC太脏我不敢动。怕引起停线风险。
这么多灰尘,都没造成信号短接的情况或信号误输入的情况,也是个意外了。
这时什么生产车间,好好奇!

网友I:
感觉你是给三菱做广告的,都这样了,还能运行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呵呵,这不是做广告,这是现场。我第一眼看到都蒙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做建材的,生产琉璃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