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0):
此处R64起什么作用?为什么阻值大了,开关电源就不工作了。

网友A:
开路后自震条件不成立,以前读书时候课本这么讲,没深究,实际维修当中,这电阻很少坏的,自震电源坏的最多的是开关管,稳压管,整流管,滤波电容,和保险电阻

楼主:
我的理解是这样,开关管在启动电阻作用下进入放大状态,二次绕组感性出上正下负,c31充电下正上负。启动电容上端排挤出正电荷正反馈三极管导通。此时电流不在变化。二次绕组感性出下正上负,启动电容开始放电,下端的正电荷被消耗,上端的负电荷吸引开关管基极的正电荷,此时三极管又进入放大状态,随着电容放电完成,三极管进入截止状态。如此一个循环。所以r64与vd13起什么作用呢

网友B:
书印错了

网友C:
开关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!设计时就尽量避免进放大区吧!工作在放大区那损耗得多大!

网友D:
TR16的基极对地,可能漏画了一只电容,R64和VD13,即是为此电容放电提供回路的。放电是为了促进TR16的截止,为开关管的饱和开通做好准备。
手头已无实际电路,哪位手头有实物的朋友,麻烦对照一下,是否如此。

网友E(2022-05-04):
请问一下这是啥书方便说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一下这是啥书方便说么
《变频器故障检修260例》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谢谢咸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