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0):
最近有个小项目,原本是人工来做的,老板计划改为自动启动的
控制要求简单理解的话,可以理解为一个卡具,带两个电机,一个伺服电机,一个直流电机,按下启动,直流电机推动丝杆把卡具固定,然后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控制一个圆形阀门的旋紧和松开,不存在中间位置,所以打算用转矩模式,CW方向设定一个扭力值,CCW方向设定一个扭力值

不过伺服电机只用过位置模式,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都没用过,需要现啃手册   手底下刚好有个禾川的伺服,打算先模拟试试

下面是手册关于转矩部分的介绍,看完之后还有一些疑问,希望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老哥指点一下

1.电位器调节按钮应该是调节转矩的吧,如果用它来调节转矩的话,那么292.0-295.0设定的转矩值会生效吗?还是说旋钮是调整速度的?,0-10V是转速0-设定的最高转速?转矩模式是不是应该是负载越大转速越慢直到达到转矩开始堵转,负载越轻转速应该会自己增加把,直到加到限制转速?那么电位器是调整什么的呢?

2.正反转是如何控制呢?是控制0-10V的正负吗?

3.转矩到达以后会堵转,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引脚给一个输出信号?

今天周日,明天给厂家打个电话问问,只要这个方案能成立就可以

网友A:
1.电位器调节按钮应该是调节转矩的吧,如果用它来调节转矩的话,那么292.0-295.0设定的转矩值会生效吗?还是说旋钮是调整速度的?,0-10V是转速0-设定的最高转速?
电位器调转矩,最高速度限制值在152.0中设置

转矩模式是不是应该是负载越大转速越慢直到达到转矩开始堵转,负载越轻转速应该会自己增加把,直到加到限制转速?
是的

那么电位器是调整什么的呢?
调转矩

2.正反转是如何控制呢?是控制0-10V的正负吗?
是的,通过正负10V来控制的,具体方向可以通过302.0设置

3.转矩到达以后会堵转,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引脚给一个输出信号?
是的,可以通过144.1  147.0  148.0设定

网友B:
设置伺服在转矩模式,考虑转矩限制怎么给入,设定速度限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