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压滤机

楼主(2022-03-20):
请教大神,这个压滤机的小车是靠什么进行正反转的?转矩?

网友A:
这好像是我家的

网友B:
见过粉碎机,靠电流检测控制正反转。

网友C:
用过景津的,那个是靠拉板小车变频器电流限值来控制的换向,从变频器取开关量点。

网友D:
有取压力信号,压力到了就返回

网友E:
先看看变频器接了哪些信号线。然后查看一下相关参数,基本就能推断出来了。

网友F:
框机,以前用的老古董是有行程开关,到位后反转松开,至于你这个,版主说是他家的产品,让版主公布答案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框机,以前用的老古董是有行程开关,到位后反转松开,至于你这个,版主说是他家的产品,让版主公布答案呗
不是我家的,开玩笑的,我家的电箱没这么烂,不过原理都一样,依靠变频器检测电机过载信号,接入PLC,控制反转而已。
很多人看到我们调试机器的时候都很好奇,到处找行程开关和编码器,有的还猜测靠数齿轮齿数的,有的猜测靠时间控制的,哈哈感觉挺神秘吧!

网友E:
去年还有个类似的帖子
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88179

网友G:
这个还真没见过,学习了。

网友H:
压滤机。现在有靠压力控制的。变频控制正反转。

网友I:
污水处理,

网友J:
电接点压力开关 行程开关 变频器上设置了相关的输出点接到PLC

网友K:
我改过一台拉板用的液压泵,靠时间正反转的。

楼主:
我想应该是如7楼说的那样。
没有深究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想应该是如7楼说的那样。
没有深究

还有个简单的办法,看看启动反转时PLC的哪个输入灯亮了,根据这个输入信号一路找下去就知道了,如果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信号端,那就是变频器检测电流。

网友L:
变频器内有个继电器,参数设定这个继电器的动作代码,比如过电流,过转矩,再设定下过电流的动作值,比如60%,再设定下检测时间,比如0.2S,变频器检测到过电流超60%达0.2S就接通,PLC检测到此过电流信号就输出反转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