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终端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,怎么接线?

楼主(2022-03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原理就是个继电器的原理,线圈通电产生磁力带动触头。
图上来看就是一共有4个独立继电器,也就是有4个线圈,4对触头,比如在4 8 两端通上对应的电源,那么12 16 触头就闭合。

网友B:
IN侧按额定电压接上,对应的那组就输出接通;

网友C:
感觉就是小信号控制大电流。

网友D:
就是4个独立的继电器集合在一起,咋就不会用了

网友E:
第一次见哦,看原理还是能明白

网友F:
原理就是个继电器的原理

网友G:
这种设计不错,不怕烧PLC触点

网友H:
就是就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