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1):
第一次也是RC网络的电容挂了,客户自己换了但忘记拧螺丝,上电励磁蹦了,板子也蹦了,我接手就换了个板子,励磁模块换了,送过去运行了1天这电容居然又冒烟了,除了电容,其他并无损坏!亲们帮忙分析分析!

网友A:
电容击穿,直接原因是过压吧。
为什么过压?可控硅导通-关断有大尖峰吧。
为什么有大尖峰?可控硅触发电路波形和相位有问题?
猜的,不一定正确。。。。设疑,求证吧。

网友B:
励磁板的RC都坏?这个真没遇到过,如果你换新的板还是坏,怀疑你的电源是不是波动的非常厉害

网友C:
上示波器,检测波形看有没有尖峰超了

楼主:
有人说是RIFA电容通病,受潮环境很容易炸!是这样么?

网友C:
之前只换了坏的?还是全换了?这次坏的和上次坏的是同一个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没高压探头,没条件看波形!之前坏的时候也是RC电路电容炸了,客户自己换的,结果换了装回去三相交流输入固定螺丝没装,运行打火把板子炸废了,我就换了个二手板子,运行了一天然后电容就冒烟炸裂了!冒烟的时候都还能正常运行,运行也平稳,说明控制环也不存在问题!RC电路在板子上!

网友D:
RC质量问题,换过就好

网友E:
全部换掉瑞法电容。

网友F:
电容有裂纹,谐波重的场合容易坏,换国产法拉品牌的电容

网友G(2022-05-24):
590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与参数没有关系,我遇到有裂纹的,鼓包的全部换。电容几毛钱一个
一般都是质量问题,仿进口的,电容估计不是翻新就是国内仿造的,淘宝买法拉0.068的换下这种0.022-0.033uf电容,没有遇到过问题
以前以为谐波问题,上次买100个电容换出去还没有见有问题,怀疑就是质量问题,毕竟都是仿品,电容也不可能正宗,淘宝发烧们卖这种电容要好几块一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真实结果是这样的:电容换西门子高耐压的,没炸,看工作正常,电流正常就走了!运行一天后可控硅炸了!以为运气不好,可控硅都不知道工作多少年了,换吧!修驱动,换可控硅,试机没问题,到现场启动就炸,我怀疑电机问题!客户拿去找修电机的人看了,说没问题,这下我就郁闷了,家里好好的,没道理过去就炸!客户急用也没耐性了,说换人吧!那就换呗,找了个人接手,接手就给我打电话,说你怎么配的可控硅,电流那么小,客户在边上听着,我也克制了没喷回去,欧陆原厂配置你跟我说小了!后来就没管了!过了几天(这是个小作坊,可能中间就试机开了一会,平时几天半个月都开不了一回),我听人说电枢对地了,当时我是摇过绝缘的,良好!我也就只会看看绝缘,其它的也没条件检测!现在看来还是电机问题!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没有查出问题也遇到多个,电机好些问题万用表根本查不出问题。我们要求直流电机必须用漏电开关
可控硅我们超过75KW就用扩容,75KW-160KW用300A可控硅扩容,200-250KW用500A可控硅扩容。

网友H:
是否换用电容的耐压值不足,或质量太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