穆尔380V转220V的变压器怎么接线

楼主(2022-03-21):
穆尔380V转220V的变压器,怎么接线,有谁用过吗?

网友A:
0-380V是进线,0-220V是出线。

网友B:
感觉220v是输入端,输出380v

网友C:
0 380V 接380V
0 220V 是输出220。

网友D:
需要升压还是降压?输入多少伏,最终需要多少伏?这个变压器有多种电压可选

网友E:
380 440 460 480是适应不同地区供电需求,国内用380就对了

网友F:
就一个控制隔离变压器,根据上面的接线排位置接就是了

网友G:
按图接线就可以,标识的挺清楚。

网友H:
0V对应公共端,380V电压时接0V 380V; 460V时接0V 460V;

网友I:
标签纸上写着呢:初级380-480,次级220

网友J:
变压器可以反接吗?

网友K:
380V变220v 变压器,按需要的电压接就可以了的,典型的硅钢片变压器

网友L:
0-220   0-380   就这么简单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J:
变压器可以反接吗?

反接,什么意思?

但是可以用作降压也可以升压,比如楼主这个变压器,你有220的电压,想要380的,可以在0 220接上220V电压,然后0 380 这里就有380了

曾经在办公室试变频器,接上220的报错,后来加个类似楼主这样的变压器,变成380就可以了.

网友J:
回复 网友C:
就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M:
0-220是变压后的电压,两根火线接0-380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