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无法启动'ETH_MPI32.ddl'模块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2-03-21):
请教一下:我使用ETH_MPI Smart ie中,在安装了ETH_MPI_smart_SETUP.exe后,点击ETH_MPI后就弹出:无法启动'ETH_MPI32.ddl'模块,请问这是什么原

网友A:
这个问题是驱动装完后,所安装的文件没有拷到指定的目录里,将下面文件直接拷到这个目录里,刷新后重试!
下面是文件所在目录,将文件下载后,直接拷贝到这个目录里重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