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2):
有个项目,现场没有220V电。设备是装在大车上的,大车电瓶电压24V,但是考虑到电瓶和发电机的电压不稳定,我装一个DC24V转24V的稳压器,稳压器电流足够用,PLC和其他设备都从稳压器取电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应该可以,在拖车制造厂见过类似用法。

网友B:
最好是买隔离型的DC-DC模块。

网友C:
见到过工程车上,台达PLC直接就是用24V电瓶电压,是发动机开机后才使用,不害怕打火时候的低电压。

网友D:
稳压器质量可靠的话可以用;

网友E:
关键是稳压器要靠谱,主要是电压低于24时,要能有升压功能。

网友F:
用电池做电源没问题,再有担心就再PLC的电源端并接一个过压保护,在这前安装一个保险管吧

网友G:
最好是稳定的电源 没串扰

网友H:
不能直接取电电瓶的正负极,需要加装欠压和过压保护器。

网友I:
可以加一个稳压电源。我们这有一个房车就是这样用的。

网友J:
电瓶和PLC电压都是24VDC, 应该完全可以。

网友K:
电源要能过车辆的EMC吧,什么抛负载

网友L:
确实要考虑电压稳不稳。。。

网友M:
应该可以,PLC有24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