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2):
gps是什么格式文件,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s是什么格式文件,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?

使用三菱GX Developer软件打开。

网友B:
gps应该是打不开的,要gpj才行,gpj可以用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打开。

用GX Developer编的程序包含一个gps和一个gpj,还有其他,如下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gps应该是打不开的,要gpj才行,gpj可以用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打开。

用GX Developer编的程序包含一个gps和一个gpj,还有其他,如下图

GPS文件是工程的快捷启动方式:

通过在GX Developer菜单工具——启动设置文件的生成中生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gps应该是打不开的,要gpj才行,gpj可以用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打开。

用GX Developer编的程序包含一个gps和一个gpj,还有其他,如下图

GPS文件是工程的快捷启动方式:

通过在GX Developer菜单工具——启动设置文件的生成中生成。

试了一下,是可以的,但是如果把源文件删了就不行了,当然本身的作用就只是 快捷启动方式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