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2):
伺服速度模式中的模拟电压输入是和输出转速成线性变化的吧?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和输出转速可能就不是。

网友A:
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和输出转速可能就不是

额定负载内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B:
给定电压和输出转速之间的关系看你是怎样设置扭矩特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