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器本来适应PNP传感器,但加个电阻就能适应NPN了,有人能画出原理图吗?

楼主(2022-03-22):
学c,c++,c++buider。

网友A:
你理解错了吧?
你的图中,上面的是PNP,下面的是NPN,使用时加一个下拉电阻,怎么就成了“加个电阻就能适应NPN”呢?

网友B:
你接的计数器是PNP的,计数器的9脚接信号,10脚接0V,你把9脚与10脚之间理解成一个灯泡,这个灯泡亮一次就相当于计了一个数。
用PNP传感器时,当没有东西感应到时,CP是0V,9脚也是0V,灯泡不亮,当感应到东西时CP是12V,9脚也是12V,灯泡亮。
用NPN传感器时,当没有东西感应到时,CP通过那个电阻是12V,9脚也是12V,灯泡亮,当感应到东西时CP是0V,9脚也是0V,灯泡不亮。
无论NPN还是PNP,在感应到东西和没有感应到东西时,灯泡都会经历一次亮与不亮。
只是PNP是在感应到东西时亮(计数),而NPN是在没有感应到东西时亮(计数)。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版主!

网友C:
这个是计数器上的说明书,楼上讲的详细,学习了…

网友D:
老兔子发的8号我还真没接过。

网友E:
PNP,NPN怎么可能互换用呢 ?
都男女不分了,那还有天理吗 ?
肯定是不能互换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老兔子发的8号我还真没接过。
8号是模拟量输出型的,一般很少用到,用在调速上面,之前见过一种卷布机构上有用到,感应距离与输出的电压成比例,这个输出的电压给变频器用作调速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PNP,NPN怎么可能互换用呢 ?
都男女不分了,那还有天理吗 ?
肯定是不能互换的。
不是变化传感器,串个电阻,原来的计数器就能计数了
楼主可能要改一下计数器的计数方式了,PNP型的上升沿计数,NPN的是下降沿计数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PNP,NPN怎么可能互换用呢 ?
都男女不分了,那还有天理吗 ?
肯定是不能互换的。
加电阻常开型变常闭了,计数器能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PNP,NPN怎么可能互换用呢 ?
都男女不分了,那还有天理吗 ?

肯定是不能互换的。

呵呵,某景区人流量大,女士排长队,男厕人很少,然后女士霸占男厕所。

男人、女人、男厕、女厕都没变,只是使用的方式变了一下而已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A:
他用的是上拉电阻,给CP一个“信号”通路,再利用NPN将通路“屏蔽”

这样的应用在PLC里常见,因为PLC里可以取反操作

在单体计时器还是很少见,因为只有NPN断开才计数

资料没交代一下属于不负责任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他用的是上拉电阻,给CP一个“信号”通路,再利用NPN将通路“屏蔽”

这样的应用在PLC里常见,因为PLC里可以取反操作

在单体计时器还是很少见,因为只有NPN断开才计数

资料没交代一下属于不负责任
第一次见过这么用,学习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PNP,NPN怎么可能互换用呢 ?
都男女不分了,那还有天理吗 ?

肯定是不能互换的。

互换不是不能。

只要你弄明白这些传感器(光电、磁性等感应开关)的工作原理及其电路结构,根据设备的实际控制电路,通过改变接线方式(增加电阻或减少电阻等办法)就可以PNP与NPN之间互换,甚至两线与三线传感器之间互换。

当年我就实践并成功互换过。

网友J:
回复 网友A:
厉害!

网友A:
下面的图中,只要把负载(吸引线圈或者其他)换个位置连接就可以直接互换了(除了两线交流/直流不能互换外)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A:
您的意思是图3上的负载,改按图4那样接?

恐怕不能用的概率大大与能用的概率。
理由就是那个10k电阻太大了,即便负载没有电阻值,通过的电流也才2.4mA(DC24V)
给PLC输入很危险,普通继电器动不了。
高阻输入计数器(电平控制)才能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您的意思是图3上的负载,改按图4那样接?

恐怕不能用的概率大大与能用的概率。
理由就是那个10k电阻太大了,即便负载没有电阻值,通过的电流也才2.4mA(DC24V)
给PLC输入很危险,普通继电器动不了。
高阻输入计数器(电平控制)才能用。

10k电阻是传感器内部的开关三极管的负载电阻(为其提供准备导通电流),是为开关三极管导通提供供电回路。

你只要把三极管的集电极——发射极之间当成一个开关(三极管导通/截止),就应该看懂传感器内部的工作原理了。

图3的NPN与图4的PNP就可以直接互换,它们的负载连接的不同在于一个(NPN)接在+V与out之间,另一个(PNP)则接在out与0V之间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A:
10k电阻给三极管提供供电回路?
那对于集电极开路(没有电阻)的三极管就不工作了?

对于NPN输出的按PNP接负载,就图示产品是否正常工作前边已发表意见,不再垒述,如果内置电阻是2k没问题(同楼主外接电阻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