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3):
PLC:西门子200smart控制箱与触摸屏连接
1、机头到机尾用一根10芯信号线连接,保护的输入的地方把10苡线断开安装接线盒(进10苡,出10芯,这10苡,左右还有两个接口是接信号输入的,如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,只要有信号,板子上的器就会动作,而且板子上有拨码表,用来定义是哪个保护动作)感觉这种作法很实用,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?板子是要专门定做吗?

2、系统启动和保护有动作,都会有语音报故障,如开机的的时候播放 设备启动注意安全, 保护的时候停机根据拨码所定义的类型,播放声音。这种要怎么实现呢?

网友A:
1、该设备有很多的保护(如拉线急停、过位等)大概有60多个,从机头到机尾用一根10芯信号线连接,保护的输入的地方把10苡线断开安装接线盒,盒子里面是一块电路板(进10苡,出10芯,这10苡,左右还有两个接口是接信号输入的,如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,只要有信号,板子上的器就会动作,而且板子上有拨码表,用来定义是哪个保护动作)感觉这种作法很实用,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?板子是要专门定做吗?

这种板应该是专用板,至于是如何实现的就不好说了,要看板子是怎样设计的。

2、系统启动和保护有动作,都会有语音报故障,如开机的的时候播放 设备启动注意安全, 保护的时候停机根据拨码所定义的类型,播放声音。这种要怎么实现呢?

有专门的语音播报模块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。

你最好是上传清晰的实物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该设备有很多的保护(如拉线急停、过位等)大概有60多个,从机头到机尾用一根10芯信号线连接,保护的输入的地方把10苡线断开安装接线盒,盒子里面是一块电路板(进10苡,出10芯,这10苡,左右还有两个接口是接信号输入的,如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,只要有信号,板子上的器就会动作,而且板子上有拨码表,用来定义是哪个保护动作)感觉这种作法很实用,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?板子是要专门定做吗?

这种板应该是专用板,至于是如何实现的就不好说了,要看板子是怎样设计的。

2、系统启动和保护有动作,都会有语音报故障,如开机的的时候播放 设备启动注意安全, 保护的时候停机根据拨码所定义的类型,播放声音。这种要怎么实现呢?

有专门的语音播报模块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。

你最好是上传清晰的实物图。
谢谢大版回复,请问语音播放模块是与触摸屏连接还是plc那。估计有100条故障语音报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该设备有很多的保护(如拉线急停、过位等)大概有60多个,从机头到机尾用一根10芯信号线连接,保护的输入的地方把10苡线断开安装接线盒,盒子里面是一块电路板(进10苡,出10芯,这10苡,左右还有两个接口是接信号输入的,如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,只要有信号,板子上的器就会动作,而且板子上有拨码表,用来定义是哪个保护动作)感觉这种作法很实用,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?板子是要专门定做吗?

这种板应该是专用板,至于是如何实现的就不好说了,要看板子是怎样设计的。

2、系统启动和保护有动作,都会有语音报故障,如开机的的时候播放 设备启动注意安全, 保护的时候停机根据拨码所定义的类型,播放声音。这种要怎么实现呢?

有专门的语音播报模块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。

你最好是上传清晰的实物图。
谢谢大版回复,请问语音播放模块是与触摸屏连接还是plc那。估计有100条故障语音报警。
这个不好说,是不是用这种模块都不一定,只是说可以用这种模块而已。

网友B:
先从简单的弄起
比如,网友提出的6条生产线成品计数
先单线计数,再合计
单班计数
当天计数
当月计数
.....
自己一点一点加码

网友C:
把原线路图传上来看看就清楚了

网友D:
如果我做的话,6根线就够了
2根电源----24V
2根检测故障信号----普通的IO点
2根485通讯----通讯读取具体故障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