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3):
定位功能:实际想能清楚知道几号小车停留在几号料口时,同时称重数据变很大(称重传感器),来判断此次投料称重有效。(不在料口时,称重数据变化很大,称重数据无效)
无线功能:能把两个抓斗里的(4个模拟量和3个开关量)传输到渣吊室里的plc或上位机。

网友A:
无线传输,关键是电池要经常充电,其它我看都没有什么难度。我就做过把4~20mA转成RS232信号,然后无线发送给上位机。

网友B:
上海桑锐电子SRWF-1028(V1.5)无线模块,以前在项目上用过这种无线传输模块,模拟量信号在远端转换为通讯方式,透明传输,直线距离几百米,在PLC侧有接收端,用的还可以,当时这个模块本身没出过问题,只是因为远端采用太阳能板自制的电源供电,所以经常因为断电造成数据传输中断。类似厂家和产品应该有很多。
行车定位没见过实际应用,立体库用的那种激光测距和红外传输应该可以,貌似价格不低。

网友C:
知道几号小车停留在几号料口
每个料口放张IC卡,小车加个读头。

网友D:
定位功能:实际想能清楚知道几号小车停留在几号料口时,同时称重数据变很大(称重传感器),来判断此次投料称重有效。(不在料口时,称重数据变化很大,称重数据无效)

几号车去几号料口是由什么控制的,自动的还是人工的,如果是自动的那么本身就要有定位。

如果是人工的,可以在大车上隔开装两对对射光电,假设对应到PLC的X1,X2,然后在对应的出料口装铁板挡光

比如1#口只装左边,2#口只装右边,3#口两边都装,这样就可以得出3种状态了。

无线功能:能把两个抓斗里的(4个模拟量和3个开关量)传输到渣吊室里的plc或上位机。

如果上面有电源就好办,淘宝有 模拟量开关量混合采集模块 这个可以把你的4个模拟量和3个开关量转换成MODBUS通讯信号

然后还是淘宝有 485无线通讯模块 ,这个是两个为一对,就相当于是一条延长线。

4个模拟量和3个开关量通过   模拟量开关量混合采集模块  变成MODBUS信号,

这个信号接到1#485无线通讯模块,天线传给2#485无线通讯模块

2#485无线通讯模块接入PLC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定位,之前考虑用大小车安装激光开关来做定位,需要太多的无线传输模块。我想就做坐标定位,大车轨道X轴,小车轨道就是Y轴,做这种行车定位的厂家有吗?
无线传输:现场环境非常恶劣,防护等级至少IP65或以上,普通的放抓斗里容易坏。有没有IP等级高的无线传输模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定位,之前考虑用大小车安装激光开关来做定位,需要太多的无线传输模块。我想就做坐标定位,大车轨道X轴,小车轨道就是Y轴,做这种行车定位的厂家有吗?
无线传输:现场环境非常恶劣,防护等级至少IP65或以上,普通的放抓斗里容易坏。有没有IP等级高的无线传输模块?

这种定位器没听说过。

防护等级至少IP65或以上

这个可以用个密封盒装起来。

网友E:
参考AGV那种  用电子标签定位,装编码器一打滑位置就不对了

网友F:
位置定位为啥不用光电开关甚至机械限位开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