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电机接线图

楼主(2022-03-23):
请问各位老师,那位有10kv250kw电机一、二次原理图,帮忙发一下,谢谢!邮箱mengzh66@126.com

网友A:
这个是用高压接触器的电动机图纸,因为当时是为了和设计院做对接用的,不一定很完整,而且我这个是同步电动机,但是做参考应该还可以,励磁部分可以不看,你这个电动机功率,10KV直接启动就行。

网友A:
如果主回路用断路器不用接触器,网上找一个KYN28开关柜图纸参考就行,只不过继保装置要换成电动机保护型的,并且用真空断路器做电动机控制,必须要有失压和低电压保护,防止断电之后重新上电时设备不受控启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老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