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3-24):
厂里设备换了两台电机,把原机施耐德变频器换大了。命令方式也改了,地址也改了,还是通讯不上。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。现在将就用着电位器控制。

网友A:
变频器还有带CAN口的?

网友B:
新旧变频除了功率不同还有哪些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变频器还有带CAN口的?

汇川都有CAN,物理接口感觉就是RS485。。

说回来,施耐德的变频器搞起来要死机。。。太难了,设置太逆天了

网友D:
can相关参数就只有波特率 地址..这两个..
控制方式选成can就ok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