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相380v电机只有三个接线柱怎么办?

楼主(2022-03-24):
有一台在风机上拆下来的电动机,铭牌如图二,可是接线盒里只有三个接线柱(图一),说直接连接上三相380V电就可以用,但是身边只有单相220v电,要怎么办才能用?
1,这个电动机是不是改不了星型Y接法、三角△接法?不能改的话就用不了单相220V变频器吧?2,接入电容用单相220V电,这种可以吗,功率大概会损失多少?请教各位,谢谢指教。

网友A:
图一明明是6个接线柱,看接线盒盖子翻过了来上的图,把图中横着的三个短接片取下,将左边三个接线柱用短接片连起来,就是星形接法。可以用单相变频器。

网友B:
1,这个电动机是不是改不了星型Y接法、三角△接法?
从接线柱这里是不能改了,应该是在锭子线圈里面封星了
2,接入电容用单相220V电,这种可以吗,功率大概会损失多少?
改不了
不能改的话就用不了单相220V变频器吧?
淘宝有单相220进去,三相380出来的变频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一明明是6个接线柱,看接线盒盖子翻过了来上的图,把图中横着的三个短接片取下,将左边三个接线柱用短接片连起来,就是星形接法。可以用单相变频器。
仔细看只有3条线引出来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不会吧,单相220进去,出来不会是380吧,难道变频器有升压的功能?

网友D:
仔细的看了一下,电机内部出线只有3根,看来是改不了220V。

网友E:
供电没有380V,为啥选它,换

网友F:
这么小的电机,可以加变频,也可以加电容,直接220V运转

网友G:
这个电机是内部封星了吧!

网友H:
换电机成本最低;

网友I:
回复 网友C:
你少见了,我这边小功率的三相电机许多配的变频器是220V单相进线,380V三相出线接三相电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会吧,单相220进去,出来不会是380吧,难道变频器有升压的功能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不会吧,单相220进去,出来不会是380吧,难道变频器有升压的功能?
N年前就有的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已经打算换同功率普通六接线柱的三相电机了,到时候改接成三角△接法,就可以接220V变频器(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),对吧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I:
查了一下,还真有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J:
查了一下,还真有。

网友K:
买一个变频器吧  220进 380出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会吧,单相220进去,出来不会是380吧,难道变频器有升压的功能?

学习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打算换同功率普通六接线柱的三相电机了,到时候改接成三角△接法,就可以接220V变频器(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),对吧?
这样肯定可以

网友M:
这个小风机,实际上里面的接线桩固定了,实际上是星接的,如果你没有三相380 的,就买个220进三相380出的变频就是了,有这个样的变频的,还是比较好用的,不要想着加电容这些方法了,那样电机会过热

网友N:
所以说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。还真是万能的淘宝啊

网友O:
可以接单相变频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嗯嗯 还会损失功率。打算换电动机了,最经济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有单相220伏进三相380伏出的变频器,就是这样的变频器比较贵,换电动机最经济。

网友P:
有专门的输入220V输出380的变频器,很好用的~

网友Q:
几年前就有了哦

网友R:
买一台新电机不就解决问题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R:
嗯嗯 换电机了

网友S:
回复 网友C:
单相变频器出来没有380伏,出来三相220伏

网友S:
回复 网友D:
这样只能用380伏变频器,换电机好点,变频器太贵了

网友T:
个人认为:三相380V输入,输出380V与单相220V输入,输出380V变频器的主要区别应该是:整流滤波储能电路不同。
1)电路结构不同:

2)每个周期的整流波头数量及结构不同。单相220V输入:每个周期分别为两个串联的储能滤波电容充电一个脉冲波头;三相380V输入:每个周期为串联的两个电容充电6个脉冲波头;
3)整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不同:单相220V输入时输入电流约接近三相380V输入时的6倍;
4)三相380V输出功率相同及波纹系数相同时,串联后的储能滤波电容的所需容量不同:单相220V输入时输入电流约接近三相380V输入时的6倍;
5)单相220V输入时采用的是倍压整流;三相380V输入时采用的是三相全桥整流。并且串联的储能滤波电容必须并联同阻值的均压电阻;
6)预充电电路(预充电电阻及开关)所处的位置不同。单相220V输入时应在输入侧;三相380V输入时在整流器与储能滤波电容之间;
7)三相380V输出功率相同时:预充电电路(预充电电阻及开关)的数据参数不同。单相220V输入时预充电组阻值,小于三相380V输入时的预充电电组阻值;而单相220V输入时预充电路的开关额定电流,约等于三相380V输入时预充电路开关额定电流的约6倍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已经打算换同功率普通六接线柱的三相电机了,到时候改接成三角△接法,就可以接220V变频器(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),对吧?
它就是6柱角接呀,想用变频器买个合适的就可以用,只是花钱时不心痛就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原电机接线盒里是3个接线柱,380V,我要换成6接线柱的380V电机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好好数数

网友U:
引用 网友E:

好好数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U:
引用 网友E:

好好数数

U1V1W1哪去了?
看第一图上部分,分明有标识。
难道这电机厂就这样不负责任?
再看1-2-3压个O型端子何为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只有3个接线柱,厂家说这个电机只能接380伏电,不能改星型或角型接法。

网友U:
引用 网友E:
U1V1W1哪去了?
看第一图上部分,分明有标识。
难道这电机厂就这样不负责任?
再看1-2-3压个O型端子何为?

剩下的三条线U1、V1、W1在内部连接起来构成星点啦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只有3个接线柱,厂家说这个电机只能接380伏电,不能改星型或角型接法。
风机厂还是电机厂?
有电机名签照就发一个
拆开左侧端子看看
目前它是△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U:
引用 网友E:
U1V1W1哪去了?
看第一图上部分,分明有标识。
难道这电机厂就这样不负责任?
再看1-2-3压个O型端子何为?

剩下的三条线U1、V1、W1在内部连接起来构成星点啦。
您认为是星接?如果这样,这个电机厂生产太不标准化了.
已经请楼主拆左侧端子看看,下面藏着什么?
楼主有可能再拆开短片再测量一下左右端子的关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左侧单子没有接线,只有右侧3根接线。不是标准的6接线柱三相电动机,已经换电动机了6接线柱的标准三相电动机。

网友E:
有没有线,拆开一个短路片,用表量一下就清楚了

网友V:
换电动机最经济。想练技术,可以买各大电容试试。接线和单项吊扇接线相同,就是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相同。

网友W:
从图中看本来就是角接380V,改成星接的话只能用660V了,所以这个电机无法直接用于三相220V.想要使用三相220V,可以拆开绕组看看,电机内部接法有没有改变可能。

网友X:
加一个1.1KW的 220V电源的变频器,就可以了,电机是角型接法,